小米手机运行电脑系统,也可切换会

楼主(2021-11-07):
小米手机运行电脑系统,也可切换会安卓系统

#戴尔平板电脑#  #win11#   小米运行电脑系统

网友A:
就算可以装windows,不卡吗?我电脑配置那么高都卡

网友B:
我装过一次,但是windows系统下不能装软件,这个可以吗

网友:
还能打电话吗

网友:
可以,自由切换回安卓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可以装windows,不卡吗?我电脑配置那么高都卡

还好吧,网页开十多个视频同时播放都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过一次,但是windows系统下不能装软件,这个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装

网友(2022-01-09):
什么引导文件

网友:
发教程吧,666

网友:
网上有刷机教程

网友:
网上有哦,搜mix2s刷win11,bilibili上面有大神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