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供电出不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11-07):
板号: ITX2550 V1.10 没有点位图处理器:N2800 南桥:NM10
虽然不值钱,但就是想修好

最开始是5V供电芯片VCC引脚连带一颗2R2的电阻烧了,更换后5V出来了
再次测量还是缺3.3V和南桥供电,两项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两个供电芯片的EN脚没有电压
除了5V,把其他供电全翘掉,电流0.077A

0V那对应的供电芯片电路,出0.2V的那个跟下面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
下一步该干南桥了吗

网友(2022-01-15):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