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自动重启

楼主(2021-11-07):
(图片)

网友A:
距离感应器&后置M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感应器&后置MIC

买的二手机,iPhone11prom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感应器&后置MIC

打电话时按住距离感应器还可以正常息屏。是不是距离感应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感应器&后置MIC

后置摄像头可以录制视频及声音,是不是后置摄像头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置mic没问题

网友B:
上次碰到一个这个重启代码,最后是指南针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光感和距离测试,可以通话息屏和自动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到一个这个重启代码,最后是指南针芯片的问题

可以抠掉听筒排线来排除听筒排线问题吗?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大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到一个这个重启代码,最后是指南针芯片的问题

指南针在无线充或音量排上吧

网友:
距离感应、后置降噪MIC, MIC在后置像头旁排线上

网友:
我的是xs自动重启,修的我烦了花了2000没修好。麻痹的这什么破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在无线充或音量排上吧

11pm指南针在听筒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