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p开机电流50ma

楼主(2021-11-07):
6sp正常使用没有故障,换卡槽后开机定电流50ma不跳变,加电测量硬盘供电全部没有,cpu暂存供电及cpu周边供电也没有,测量主供电4v都有,请教各位大神这能确定是大电源故障了吗?只拆装了卡槽离大电源还挺远的,大电源会有多大概率莫名其妙故障呢?先谢谢大家

网友:
查I2C总线。我看楼主用的蓝锐图纸,买个鑫智造吧,里面的内容不光是图纸,各类维修经验很多。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90.html

网友:
排除外配先....

网友A:
硬盘周边的电容打下阻值 摘硬盘测硬盘底脚 不排除硬盘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周边的电容打下阻值 摘硬盘测硬盘底脚 不排除硬盘挂了

硬盘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