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M 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21-11-07):
        这块七彩虹H81M V24A主板 ,其它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查CPU供电芯片UP1651Q ,22脚开启电压为零,跑线路,跑到CPU附近,一个管子,拉低了22脚,直接去掉,如图,通电,滴的一声响,OK了,这个应该是通病,修到的,可以看下此处!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
厉害,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试,,通病都是送钱了

网友:
台式机的通病还是很少的,

网友A:
是标注的那个吗

网友B:
楼主,有开启还是不出cpu供电查那里,

网友C:
头疼的是所有电压都有就是不出核心供电,手上有5个主板都这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疼的是所有电压都有就是不出核心供电,手上有5个主板都这情况,

还有更头疼的,所有电压正常,CPU风扇就是一动就听,无限重复,电源正常转

网友:
好的,收藏了,有需要再来,mark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开启还是不出cpu供电查那里,

查供电了吗?芯片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标注的那个吗

是的,标注那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头疼的是所有电压都有就是不出核心供电,手上有5个主板都这情况,

开启,供电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供电都有吗?

有 vccsa vid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供电了吗?芯片有无问题?

不确定芯片 没有代换的就没管他了 放在哪里的

网友F:
楼主有CPU电压有时钟和复位 机器不跑码查哪里

网友G:
不跑码是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CPU电压有时钟和复位 机器不跑码查哪里

这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跑码是什么代码

没代码那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头疼的,所有电压正常,CPU风扇就是一动就听,无限重复,电源正常转

CPU供电都正常的话,试试换个CPU,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头疼的,所有电压正常,CPU风扇就是一动就听,无限重复,电源正常转

这种情况遇到几个,都是小问题

网友:
如果是通病以后就可以优先考虑了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手上有5块技嘉的h81总是反复重启的,搞了好久没有搞定,

网友:
那个管子不需要换上去吗    怕时间用不久

网友:
这个H81的板子有几年了

网友:
应该查CPU供电,CPU VTT,根据电源值,再查相应的电路。

网友:
学习 了,估计是个通病吧

网友:
某星的B250主板也是这地方的一个管子,也是CPU不出供电,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长得很像技嘉的啊。

网友:
楼主 不上CPU有电压 上CPU没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都正常的话,试试换个CPU,刷个BIOS

没有有,全搞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可以  又捡漏了

网友:
厉害啊,大佬,学习了。

网友:
一般是开启控制那两个三极管其中一个坏了吧,失控了

网友:
拆掉插电就有电,功耗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头疼的,所有电压正常,CPU风扇就是一动就听,无限重复,电源正常转

今天修了一个 h81h3 am. 转一下就停。。 cpu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头疼的,所有电压正常,CPU风扇就是一动就听,无限重复,电源正常转

我有三块板子是这样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会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