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5不开机维修-磁珠脱落引起

楼主(2021-11-07):
mini5,不开机,拆机发现屏排线座旁边的一颗磁珠脱落了,焊回OK

网友A:
磁珠什么原件?二极管?

网友:
磁珠?是什么

网友:
迷一样的名称!第一次听说

网友:
哈哈 感觉这个好难休

网友:
磁珠都不知道是什么的XD,肯定不是学电子专业的实在不懂可以去百度下

网友:
因手上无图纸查阅,也可能是电感,要么磁珠、要么电感。看图纸才能准确确认!

补充内容 (2022-2-10 01:45):
经过查询鑫智造图纸,此元件为120欧姆磁珠,因帖子比较久了无法上图发贴回复,在这里补充说明下

网友:
电感是储能元件,单位为亨利,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单位为欧姆。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方面。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什么原件?二极管?

电感

网友:
路过学习,知识储备中,希望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头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这玩意我拆都拆不开

网友B:
这是显示电路吧,不会引起不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电路吧,不会引起不开机吧

实际上充电都影响的,电流仅9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