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95G FX505GT 2.0 哪位大佬有这个板子 测试2个阻值,和电压

楼主(2021-11-07):
FX95G FX505GT 哪位大佬有这个板子 测试这2个点阻值和电压

已解决 :1650显卡,不识别,测试其他供电都正常,这两个脚都短路为0,电压为1.38V。(已看到大佬回复,正常阻值498,电压1.8V)
9成确定是显卡短路,在定显卡了

网友(点评):
确定是显卡坏了,定了新显卡,1650显卡已经正常识别到

网友(点评):
确定是显卡坏了,定了新显卡,1650显卡已经正常识别到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 ...

发之前能先看看吗? 鑫智造里 没有

网友:
两脚相连,都是1.8V

网友B:
好的 谢谢 。阻值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阻值有没

阻值没有啊。。。。

网友:
正向498  反向565

网友:
这两个是干嘛的额 我有FX506L

网友:
1650显卡,不识别,测试其他供电都正常,这两个脚都短路为0,电压为1.38V,确定是显卡短路,在定显卡了

网友:
下次修到这个机器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
显卡挂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鑫制造好多关键图纸都没有,只能淘宝买或者去迅维网,有些买到的图纸上传迅维网后会被迅维网屏蔽掉,比如雷神9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制造好多关键图纸都没有,只能淘宝买或者去迅维网,有些买到的图纸上传迅维网后会被迅维网屏蔽掉,比如 ...

恩是的。如果是淘宝的图纸,鑫智造都有   贵点都可以接受,一年500-800 ,也还可以
关键很多的图纸,都是没有的   还得自己找卖图纸的
估计是不看好笔记本的发展了,放任发展,全心的投入手机了
所以  充会员是不可能的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fx505g,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  最烦掉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