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CQ42不开机

楼主(2021-11-08):
接一台惠普CQ42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5偏高,调压又恢复正常,有敌情,拆机裸板通电一样,望闻问切全用上。发现CE旁边R90短路,果断拆掉恢复正常,补上以后插电,待机正常,开机!哦豁,没反应??(⊙o⊙)啥?情况,以为捡漏,居然不开机,开始查找论坛里一些帖子学学咋回事,老半天也都不符合我的情况,试一下接电池开机,妈呀,吓我一跳,居然出LOGO,不对啊!插电源咋没反应?先不管了,简单拼接一下,插电,开机,开始进入系统蓝屏,我以为硬盘问题,于是换三硬盘,也不行,进PE看看,也蓝屏,我去,啥情况,蓝屏就罢了,还次次蓝屏代码不一样,于是维修陷入困境,恳求大神帮忙出个主意,现在凌晨两点了,明天再看看,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激感激!

网友:
忘记补充了,开始加载系统风扇明显快了不少,像这种情况是否要刷bios

网友:
LZ拍照时可以对一下焦。。。

网友A:
修机需要这么拼吗

网友:
刷BOSS看看

网友(点评):
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B:
要是我,果断换板~哇卡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需要这么拼吗

没办法,修机忘看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果断换板~哇卡卡

那也得看成本啊,这机又没多少钱

网友C: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供电不足

3,42A适配器也一样蓝屏

网友D:
蓝屏代码是多少  查一次啊

网友:
电容不可能存在击穿一说,短路只能谙有本就是0R或阻值很低的电阻,电阻老坏与烧坏只会阻值增大

网友E:
以上、电阻,不是电容,打错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蓝屏代码是多少  查一次啊

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上、电阻,不是电容,打错字了

我想也是,但是的确是短路的,电压加到19V涂上去的助焊剂都冒烟了,我就蒙了,常理说要不变大,要么击穿,但是他就短路了

网友:
这手机拍得太模糊了

网友:
我修到的是内屏白屏 外接正常

网友G:
电阻也能烧成0欧?你确定没弄错?

网友H:
次次蓝屏的话你可以先进bios改改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

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一般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次次蓝屏的话你可以先进bios改改硬盘模式

bios刷过,没有这个选项,而且每次蓝屏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也能烧成0欧?你确定没弄错?

空板烧机他就冒烟了,我也没量,换了就好了

网友:
差不多十年的机器了 客户能出多少钱修啊

网友:
每天偷偷学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