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开机,新手请教

楼主(2021-11-08):
本人小白,请各位指点一下,一台Y460刚开始是开机显示LENOVO后,显卡指示灯亮后黑屏,后来拔掉主板电池,几分钟后重新安装回去,再通电灯亮,屏不亮,风扇不转,是否为BIOS数据被破坏了呢?

网友:
现在间隔一段时间自动重启(指示灯重新闪亮)

网友A:
你都怀疑是BIOS问题就先刷一下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怀疑是BIOS问题就先刷一下试试啊

现在重刷BIOS可以开机了。恢复到之前的故障现象,不装C壳,正常启动,装上C壳后,开机指示灯亮,但不亮屏,检查C壳没有发现触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怀疑是BIOS问题就先刷一下试试啊

C壳上触控板和LOGO灯线都没有插的

网友B:
电池是否有电 待机是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否有电 待机是否有

后面发现屏排线的问题,导致了不能正常开机。问题真多,不知是否刷了BIOS的原因,现在能识别Wi-Fi模块,但检测不到wifi信号,重装驱动也一样,打算重装操作系统后重新安装所有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