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XMA1901-DG 降频之维修

楼主(2021-11-08):
      一台 小米MA19001-DG 进可乐不开机。拆机后发现进液的地方分别是显卡供电和5V供电部分,清理干净后测无短路,上电。缺5v和显卡供电,定芯片后上机,成功点亮,以为维修结束。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后客户拿过来说CPU降频,并且独显也掉了。既然独显掉,要么缺供电,要么是显卡坏。拆机后发现显卡供电刚开机时有过一会就没有,看来CPU降频和独显掉应该有联系,先修掉独显的故障吧。独显供电芯片没有具体型号只是丝印为7J=3B,查7J=为RT8816A。百度RT8816A后,查各脚电压,3脚EN为1.8V,9脚TON为19V,18脚VPVCC没有,就是它了。没有图纸,瞎点吧,点到HDMI接口时表响了。不过这个不是,再点,当当点到U4201时表又响了,就是它了。开机发现这个点电压应该为5V,但是一闪就没有了。换后发现CPU也不降频了,独显也出来了。      总结:CPU降频,除了温控问题,或许和缺电压有关。

网友:
降频本来就得先看供电,或者温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