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XW01 V8 点屏不正常

楼主(2021-11-08):
自己手上有块梅捷的thin mini n3160,板载了ps8625芯片能输出Lvds,于是就搞了块屏幕想接上去弄成一体机那样,但是屏幕不能正常显示,颜色很浅,显示位置也不是正中,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屏幕是B140XW01 V8,主板设置背光12v,屏供电3.3v,单6,bios开启Lvds分辨率设置为1366*768Lvds。附上接口定义

网友A:
修改bios里面的bit和LCD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里面的bit和LCD分辨率

bit是通过主板跳线设置的,bios内分辨率也改成1366*768LVDS。现在情况就是主板设置好了12v背光,3.3v屏供电,单通道6bit,bios设置Lvds输出,1366*768分辨率,出现的问题就是图片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t是通过主板跳线设置的,bios内分辨率也改成1366*768LVDS。现在情况就是主板设置好了12v背光,3.3v屏供 ...

白屏说明bit还是不对,分辨率可能没办法,我看你那块板支持的分辨率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说明bit还是不对,分辨率可能没办法,我看你那块板支持的分辨率有点少

我现在还是怀疑是bios问题,去问主板厂家客服一问三不知,还直接跟我说不支持Lvds,还说是技术人员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