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一开机就显示这个不进入系统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呀?

楼主(2021-11-08):
请各位电脑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按F2进系统吗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A:
那是机箱风扇报错,SYS_FAN那里你插个风扇试试

网友B:
风扇报错

网友:
对    就是按f2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机箱风扇报错,SYS_FAN那里你插个风扇试试

SYS-FAN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报错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I/O问题

网友C:
新新新新手吗?关掉警告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新新新手吗?关掉警告不就好了

如何关掉警告啊    老师傅指点一下呗

网友D:
风扇出错而已,看下是不是有个风扇坏了。

网友:
说你CPU散热风扇损坏了,更换或进入设定更改!

网友:
是系统风扇,看错了

网友:
是一体机吧,就是显卡风扇坏了

网友:
换一个OK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出错而已,看下是不是有个风扇坏了。

风扇都在转啊

网友:
这机子桥上有个小风扇,转速慢了就抱错,建议换一个,几块钱的事

网友:
你拆开电脑看风扇都在转了?

网友:
机箱风扇没接,接好或者进BIOS关闭报警

网友E:
联想的~报警好像是关不掉,看看系统风扇是不是不转了?还是没插?

网友:
风扇坏了  换一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报警好像是关不掉,看看系统风扇是不是不转了?还是没插?

是联想一体机

网友:
换电脑,这机子老

网友:
机子就是有点老    是单位发的   单位统一都在用这个

网友:
请检查系统风扇 system fan

网友:
盲猜不是同行  换个风扇或者看看风扇是不是不好了卡主了  清洁一下

网友F:
你肯定吧cpu风扇插在sysfan上了,而且风扇转速还慢,赶紧换过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肯定吧cpu风扇插在sysfan上了,而且风扇转速还慢,赶紧换过来

应该是风扇坏了吧    这个是联想一体机

网友H:
插错风扇插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错风扇插槽了吗

应该没有喔

网友:
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风扇坏了吧    这个是联想一体机

噢,那就换一个

网友:
自检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