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d3s主板开机电源风扇转,cpu风扇动反复一下停

楼主(2021-11-08):
主板触发开机,各路电压正常,诊断卡oo,cpu的风扇只是动一下就停,不是转动,就转不起来,只是能看到轻轻的一动,大概5秒重复这样,电源是一直开机状态,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查,有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1

网友A:
很多可能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可能会导致这样

输出电压都正常

网友:
你看见风扇是几线的,换成三线的试试

网友:
风扇4线,和风扇没问题,风扇是好的,bios不能刷没有工具,但是这主板双bios,调换了也不行

网友:
哎!A_RST#PCIE_RST#
PCIRST#
APU_RST#

4个复位信号都是3.3V跳变
这样怎么搞啊!!

网友:
测供电,看缺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
更正一下,标题是cpu风扇反复动一下就停

现在问题找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1.全板复位信号跳变,无限重复。
2.CPU_SB_PG这个信号跳变,复位跳变应该是由它引起的这个信号应该是信号转换发出俩个信号PWM_PWRGD和CPU_PWRGD,由AQ1、AQ2、AQ3控制,我把图纸截屏发上来了,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我感觉这个CPU_SB_PG是外部上拉获得,正常时内部断开,由外部上拉获得,不正常时,内部导通接地,拉低外部上拉的电压关断AQ1,停止转换输出PWM_PWRGD和CPU_PWRGD,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望各路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