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几条横线还有维修的必要么?

楼主(2021-11-08):
HKC的G27 27寸曲屏 144HZ,好像是三星的VA屏。
1、一开始只有上面一条,时间久了,现在一共6条横线了。。
2、每天开机后,几分钟后屏幕会抖动,把144HZ调成60HZ立马不抖动。或者保持144HZ不管他,5分钟左右后也恢复正常,也不抖动。
3、横线是只要开机就一直存在。

这玩意还有维修的必要么,如果修要花个几百块就不如直接双十一换个显示器了吧,小钱倒是可以考虑。
附图。图2是全黑壁纸下,右键菜单下的横线情况
有没有懂的大佬,先谢谢了@

网友:
嗯。挺好的啊。

网友:
不影响使用 修个甚啊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横线貌似修不了   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A:
个人对hkc没啥好印象,屏坏的真多~估计是采购了不太好的那种液晶面板回去做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hkc没啥好印象,屏坏的真多~估计是采购了不太好的那种液晶面板回去做的显示器

确实,小厂品质还是欠佳呀,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修不了,还是这么用着吧

网友:
还可以将就用。

网友:
将就用吧

网友:
伤心屏,割一刀能好则好,不好就丢吧

网友:
屏问题的多数,不影响使用,不建议维修

网友:
没有必要了。

网友:
这种横线你是修不了的,Y在玻璃里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HKC折腾这么多年了,大有山寨转正之势。不是它有多好,而是国产显示器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吧?

网友:
不用144呗

网友:
市场占有率不低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研究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