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51035g1cpu供电

楼主(2021-11-08):
笔记本i5 1035g1 cpu供电电压1.8v开机无信号,这个u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是4代的U嘛?是的话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4代的U嘛?是的话就正常

4代是HSW,这个造型都是新款的

网友:
i5 1035g1  十代cpu

网友:
十代的,不是四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