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1-11-08):
客人送来时说时好时坏,开机试了全部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后掉电了,再也开不起来,待机0.02(看似有待机了),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7停了,不多说拆机,发现机子多处进水,EC还有几个电容电阻发霉,但不太严重,清洗后发现待机电路部有个电阻黑得比较严重,对照电路图为PR206,正是待机开启信号EC-ON,测一边有3.3V,一边0V,无疑是坏了,更换OK

网友:
这是电路图

联想E565 NM-A631 V1.0.pdf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吗 电阻不会过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的 电阻坏了立刻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吗 电阻不会过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的 电阻坏了立刻不能触发

电阻发霉接触不好了

网友B:
电阻发霉接触不好了

网友:
会过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的 电阻坏了立刻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发霉接触不好了

进水就这样的   多找找

网友:
一图在手  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