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sp不开机,夹电按开机键,瞬间触发电流1000ma又马上归0。

楼主(2021-11-08):
夹电每按一下开机键,电流表摆动到1000ma又迅速归0,只有一次一次的按开机键才有电流反应,按一下就摆动1000ma,又迅速归0,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A电流太大了,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建议搬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电流太大了,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
6sp不值得搬板了

网友:
热成像,哪里发热干哪里

网友:
肯定短路呀,重点检查硬盘电压,一般是电容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