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ALienware 17 R3 8声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2021-11-08):
外星人ALienware 17 R3 8声报警 BIOS也刷了 电池也扣了 显卡也稍微加温
]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网友:
屏线接口,屏线,屏,不用考虑显卡

网友:
看了一脸懵逼,也没看到你说的解决方法

网友:
屏显接口坏了。

网友:
原谅 我的智商跟不是你的脚步  完全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我的M18X是7声告警,按照网上说的都弄了,只差刷BIOS了,回头编程器到了刷个BIOS试试行不行

网友(点评):
牛,如果你是顾客 真心不建议自己搞, 接了太多太多故障搞大

网友:
8声报警 屏接口 屏幕 屏线 主板电路 一个个排除

网友:
对就是懵懵哒

网友:
你说的解决方法

网友:
真是一脸懵逼

网友:
你解决是是啥,屁都没有说明白

网友:
显卡加温?

网友:
这个是三板斧的三板斧  放电 刷BIOS

网友:
这什么也没说清楚修的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屏接口,或屏

网友:
显卡直接做BGA吧,更靠谱,稍微加温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