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NM70-OPS,不出CPU集显供电 ?

楼主(2021-11-08):
华盛NM70-OPS,开机上电1.2左右(正常1.2跳1.5亮机),报警四声,不显示测量发现没有出CPU集显供电  (好板0.4V多)?

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换过桥(SLJ8F),故障一样。
供电芯片95836,去掉18脚电阻也出不来。
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麻烦大家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盛NM70-OPS,开机上电1.2左右(正常1.2跳1.5亮机),报警四声,不显示测量发现没有出CPU集显供电  (好板0.4V多)?

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换过桥(SLJ8F),故障一样。

网友:
刷过BIOS,换过桥(SLJ8F),故障一样。

网友: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
对的

网友A:
马云家应该有主板的吧,直接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应该有主板的吧,直接换吧

这板子太贵了,感觉问题不大,无奈没有图纸

网友:
内存条件查下!

网友:
关集显什么事啊?这明显不过内存!搞什么桥啊?就是CPU 和内存槽之间的问题(内存个个检测点没问题的话!)如果可以换内存槽11111
或者内存槽的触脚全部加焊

网友:
查四存这块,有供电缺条件也没集显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太贵了,感觉问题不大,无奈没有图纸

修不好问题就大  哈哈哈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工控板子还是维修比较靠谱。换也没有利润了。

网友C:
楼主换头像了,修通病修多了,慢慢忘记按时序修了,还是没图纸的,是不是SPD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头像了,修通病修多了,慢慢忘记按时序修了,还是没图纸的,是不是SPD烧断了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内存没过,确定BIOS刷的正确吗,这种板子BIOS不好找,也可能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