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21开机电流到0.9测量没有显卡供电

楼主(2021-11-08):
V星笔记本版号MS-16J21同行送来的,开机电流到1.05伏左右拆机裸板0.95左右看了下显卡供电电感都被拆的痕迹,测量没有电压,测量其他供电电感都有了转换电路也测了都有只有他没有,测量他开启信号NVVDD_EN是低电平经过追查发现后面转换后由3V3_MAIN_EN控制,而他是由GPIO5_MXM由显卡发出的,请论坛的大神给指点一下这个信号的产生需要的条件和是哪里坏了,

还有就是DGPU_PWR_EN#信号没有,他的产生需要什么条件这个信号的产生在不不在显卡供电控制的信号NVVDD_EN 前面

网友:
不好意思用截图软件截的图有问题

网友:
最后这个是桥发的麻烦给看看他的发出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查公共点电压。

网友:
发帖是不要带V星的字样,直接写型号就可以了,不然帖子会被屏蔽掉的

网友:
查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