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1UVK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21-11-08):
华硕X541UVK REV2.0
触发瞬间掉电,可再次触发。
掉电瞬间,充电指示灯也灭了一下。
测量待机35V电感,会瞬间掉至0
随后恢复正常,再次触发,一样掉
测量各个电压,除了显卡,和显存
电压掉的比较快,其余电压都有400ms左右才掉
锁定显卡故障,先拔掉显卡电感试过一样瞬间掉
折腾一下午,冷静思考一下。
掉电瞬间,待机也一起掉没,估计温控关闭sus开启
suson一般EC发出
ASUS 的ECrst一般会接个掉电保护信号
如下图

EC_RST接着Q3201的3脚  1脚为PLTRST
2脚是GPU和CPU温控相与过来的
于是做了断开温控试试,档断开GPU温控电阻R3206后
再次开机不再瞬间掉电
进系统,显卡驱动也都正常就不去加焊或换显卡了。
至此,修复完成。

网友:
温控也会引起这个

网友:
ECrst一般会接个掉电保护信号

网友:
ASUS 的ECrst一般会接个掉电保护信号这个是重点。

网友:
现在温控出问题的也很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路过学习,

网友:
大师厉害                      这个真的很难想得到

网友:
加分了,之前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就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温控掉电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温控故障,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温控引起的掉电,值得注意

网友:
不需要补上吗

网友:
高手,理论水平很高。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差不多故障的x541,回头试试

网友:
ASUS 的ECrst一般会接个掉电保护信号这个是重点

网友:
显卡也没坏,就断开电阻就OK了啊

网友:
学习了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