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PRO2548键盘进水

楼主(2021-11-08):
            主板修好了,键盘要更换,但是淘宝没有卖的,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本的键盘和哪个通用????

网友:
会过一段时间再出问题的 电阻坏了立刻不能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复和楼主的求助有什么关系 ?

网友:
当地批发商应该有吧,不一定要安装型号来的。

网友:
和华硕555系列不都通用吗

网友:
后面排序线序要看一下,正在叫人找,,,,

网友:
淘宝店家问一下呢

网友:
有的地方可以修这个键盘

网友:
这个键盘换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Pro554你淘宝看下通用不,

网友:
P系列键盘不好买

网友:
不好买就买个外接的用吧 能用就行

网友:
这种直接买个USB键盘不就行了。

网友:
售后去找下看吧,不过售后一般只会换整个c面,只要有货有价格,要不要就是用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