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inkpadT490可以自动上电不能手动触发

楼主(2021-11-08):
联想tinkpadT490可以自动上电 不能手动触发 刷过ecbios了 开机信号能正常发到ec ec发出的rsmrst信号在刚插电源时电压是有3.3v的 但只能维持俩秒就为0了(不确定是否正常) 自动上电以后rsmrst信号是一直常在的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迷津

网友A:
看看主板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吧

网友:
这类机器基本上肯定围绕EC跟南桥(集成到U里面了),那么你可以自动上电的话,应该来说外部条件应该OK,否则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上电而且还能亮机的,高度怀疑CPU了,而且现在因为U集成了南桥,本身相对来说,坏的也多,当然了,如果真的是U问题,基本上都是放生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妨换个EC看看!!!!

网友:
rsmrst信号是一直常在正常啊

网友:
围绕EC跟南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吧

新机器电池有点

网友:
开关是不是键盘上面的,还有有的小板板层也会短

网友B:
单独触发pch pwrbtn 看能不能触发   不就知道是哪个坏了吗

网友:
查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触发pch pwrbtn 看能不能触发   不就知道是哪个坏了吗

EC到桥的开机信号没跳变 开机按键到ec的有跳变 我飞了根线还是不触发

网友:
bios刷过了 ec带程序的找不到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呢

网友:
T490应该有图纸吧,好找点

网友:
ec没发 是ec坏了吧

网友:
南桥 这个机的尿性

网友:
换板吧   十有八九就是南桥凉凉

网友:
把C2002 C2003 这两个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