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HP ProDesk 600 G2 SFF (FXN1--SPITFIRE REV:A) 某宝原厂BIOS

楼主(2021-11-08):
原机故障为按开关开机后开关指示灯2红2白 伴随报警
2红闪烁间隔略长 2白闪烁间隔较短
示波器显示BIOS第一脚波形应该是反复检测内存不过

HP的机器一直不太知道怎么看板号  能明显识别的一个在内存旁边 FXN1   另一个靠近BIOS芯片 SPITFIRE REV:A (这个更像)
搜索论坛无此BIOS 某宝买的 有图为证
维修不易愿众同行少走弯路

网友:
先收藏起来,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2022-03-14):
刷了,不亮,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A:
已验证,BIOS是坏的,不亮机, 我这上能亮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可以亮机,但是增霸卡功能没有了。

网友(点评):
我咋没看到附件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A:
已验证,BIOS是坏的,不亮机, 我这上能亮

这个刷了就好   谢谢了    收就150

网友(2022-11-21):
确实下载后不能用,转停!!!

网友(2023-02-21):
4楼的BIOS是好的。楼主的确实不亮,风扇开始慢转后来越来越快,无显示器。

网友:
我也在寻找

网友(2024-08-27):
我现在手里一台是开机不显示,风扇越转越快,噪音非常大,电源和CPU风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