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080 不通电及开机报错PROCESSCHK DRM A

楼主(2021-11-08):
同时接修两台兄弟7080 ,一台不通电另一台开机报错PROCESSCHK DRM A,按开关不能关机,屏幕提示变化为IDLING DRM A ,有修打印机的大神帮忙看看是那问题,刷过BIOS,没用。
还有就是近几年兄弟  联想 施乐 打印机用量增大,而且主板价格不便宜。主板不通电的故障很多,不知道有没有大师研究过不通电的主板。我曾经修过几片7057不通电主板,电量都正常。找不到问题点就放弃的。

网友:
不通电,先查供电呀

网友:
各供电都有了,就没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字库芯片有没有查供电

网友A:
看板子是不是进小强了

网友:
新发现,报错那台刷24C程序好了。研究发现,打印机型号 打印计数 黑粉量信息都在24C芯片时面。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是不是进小强了

兄弟主板特别招小强,不知道为啥,放了樟脑丸也没用

网友:
确实,兄弟的机器激光器里面是小强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