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显存电容换上之后电源灯不亮了

楼主(2021-11-09):
还有啥办法吗?现在插上充电器不通电了,电容是从别的主板上换下来的

网友:
有电流就量一下各电感,无电流就查保险。

网友A:
你换了哪棵电容  电源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哪棵电容  电源灯不亮了

就是标记上方一排从左第四颗第五第六颗

网友A:
第四棵是电容   567是黑色的  不像是电容  像电阻

网友:
昨天的发帖的楼主,好惨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棵是电容   567是黑色的  不像是电容  像电阻

开始是吹那颗最大的,后来就把旁边的也吹掉了,还给吹跑了

网友B:
可能你的主板磕碰掉了东西,认真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主板磕碰掉了东西,认真检查下吧

你回答的可能是的,刚拿两块一样型号的主板对比了一下,发展ec bios芯片旁边小电容少了一个,吹芯片时候不小心吹掉了,怀疑可能跟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