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请问,小米4S 75寸电视 总停留在MI字 是什么器件有问题 ...
[智能电视]
请问,小米4S 75寸电视 总停留在MI字 是什么器件有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2021-11-09):
请教个问题 小米4S 75寸电视 开机就停留在那个米字 进不去系统 这个大概是哪块硬件出问题了呢?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已经刷过机了 最早是自动重启几次可以起来 后来是关机冷开机可以开起来 但最近冷开机也不行了 彻底就只停留在MI字了 如果是硬件出问题 应该是什么部件有问题呢?
自动重启
进不去系统

网友:
买小米的产品就应该猴王修,小米的质量跟价格挂钩的。。。

网友:
程序丢了,找售后吧

网友:
找售后,要么找维修的师傅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辣鸡小米

网友(2021-12-10):
后来 闲鱼上 买了个主板 自己换上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