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15KII打印机不通电,维修经验

楼主(2021-11-09):
               此机器的主板容易坏,不通电就是主板坏了,而主板坏的原因就是3.3V供电没有了,,,,现在把各个电压测量出来,供大家参考,,,主板

网友:
是3.3电源管理坏了吗?

网友:
电源板坏的多,主板保险坏很多是有短路

网友:
直接飞线3.3V供电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