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 网驰GTX750TI电路图

楼主(2021-11-09):
求七彩虹 网驰GTX750TI
电路图
,无主供电。
网驰

网友:
这个图纸难找咯,跑线路吧。那个供电不出来,就看那个芯片控制的,检查芯片的工作电压,开启条件。一般要跑的都是芯片的开启信号。这个显卡,显卡时序一般是5V---1.8V---GPUVCC---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