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w65d0-d02不触发

楼主(2021-11-09):
原始故障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后测得开关只有2.4v,正常应该18v左右,找到图纸测试r705阻值不正常,更换10k 0k

网友:
请问这张主板的显卡温控芯片在哪个位置呢?独显烧坏了,能不能改成只用集显呢

网友:
还是喜欢这个桌面。

网友:
神舟的见的最多的六脚管,开关的那个八脚管还没修到过坏的

网友(2023-12-18):
可能会返修,应该是U49坏了,U49坏得多

网友(2024-03-23):
同样的主板机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