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联想s2002打印模糊

楼主(2021-11-09):
联想s2002不通电,修好电源板后打印出来有些模糊,换了2个新的易加粉晒鼓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激光器有问题了?

网友:
这好像是设置在省墨下打印。

网友:
硒鼓有问题

网友A:
简单,首先打印到一半把上盖打开,把硒鼓拿出来看硒鼓上的字清楚不,清楚的话电源板换了就好了,不清楚换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首先打印到一半把上盖打开,把硒鼓拿出来看硒鼓上的字清楚不,清楚的话电源板换了就好了,不清楚换激 ...

鼓芯上的字很清楚,请问鼓芯上的字转印到纸上,这个质量和电源板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用手擦看字会不会掉  看着有点定影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