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34m6cw 花屏。。。求指点

楼主(2021-11-09):
找了很久资料 差不多都是看到的是要换排线 请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还能修?

网友:
大概率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屏坏了, 主板可以当料板了

网友A:
目测屏故障,逻辑板也有可能,看这些竖带有没有动,动的话故障在屏,Y轴,可以断开一边排线试

网友:
屏问题的多数,不建议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屏故障,逻辑板也有可能,看这些竖带有没有动,动的话故障在屏,Y轴,可以断开一边排线试

动的 播放视频一直动

网友:
先换逻辑板,一定要对型号。

网友:
屏的问题还修他干啥

网友:
屏挂了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