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a2141 820-01700-A不充电外接不升压,求助

楼主(2021-11-09):
求助苹果a2141,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外接电源加电池升压一直跳.5v-19v-0v-5v-19v-0v…一直循环。不插电池单用电源有时也可进系统,电流只有2点几,有时也是升压循环跳5v-19v-0v-5v-19v-0v…
思路

补充内容 (2021-11-20 14:07):
没有修好退客户了

网友:
苹果的开机时序复杂一点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神发评论的

网友:
电压乱跳的最难修了

网友:
接口4个芯片是不是有一个坏了

网友:
换升压芯片

网友:
你这是修好了,还是在求助?

网友A:
连接电池小排线但是不连接电池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看电池有没有接触好?大螺丝压住的铜片有没有折断,是不是跟主板似连非连?

网友B:
输入有点低,打到24V试试,或许能好。

网友:
不充电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小排线但是不连接电池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看电池有没有接触好?大螺丝压住的铜片有没有折断,是不是 ...

单用电源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有点低,打到24V试试,或许能好。

用原装电源也一样的

网友:
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有没有大神发评论?》

网友:
最怕修苹果了    特别舒适新款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充电接口或者排线的问题

网友C:
换掉9240充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9240充电芯片试一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掉9240充电芯片试一下

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涛声依旧
测量CHGR_AUX_DET这个位置的检测电压 这个位置form us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