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2764ai 能用10N60代换吗

楼主(2021-11-09):
HP一个显示器电源,刚开始烧了一个保险电阻和三极管2764AI,大电容存电。放电后,用10N60代换,显示正常了。没会多久又坏了,烧的同样的东西。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过流或者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完全可以代换  电流参数足够 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代换  电流参数足够 驱动芯片有问题

有个8脚7575,但是这个问题遇到的少。要么不好,要么正常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最新进展,第二次元器件上好后没电压了
等配件7575到了后换上试一下

网友:
得把电流检测,反馈电路和控制芯片全部查找无误再上电

网友:
电源吸收电路要检查1下

网友:
等配件到了换掉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