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33-6050A3250203-MB-A01(A1)电压阻值图,首发

楼主(2021-11-09):
版号G533-6050A3250203-MB-A01(A1)
机型G513Q
有阻值的地方都有电感,但是部分电感不拆散热器无法测量电压,就没有测
待机状态只测到5V,3V没找到,开机后也没量到,估计散热器挡住了
5V旁边的17.8V  1.2V旁边的12.3V 确定量的是电感后端,应该没错(有错的话下面提出来哦)

网友:
卧槽 华硕居然让英业达代工

网友:
记录一下是个好习惯

网友:
英业达的板子下载都没有图纸流出,有是一台AMD和英伟达走在一起了。

网友A(2023-09-20):
楼主  这个机子 不要电池  用外置电源   也可以开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子 不要电池  用外置电源   也可以开机的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