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EV3.0版本主板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21-11-09):
一台技嘉GA-B85M-D2V REV3.0版本的台式机电脑,无法安装系统,可以进pe也可以进行前期安装,但是读取完以后再重启蓝屏,试过多个版本都不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可能CPU的集显部分坏了,可以换个CPU或加个独立显卡试下

网友:
CPU没有代换的,但是独显代换了两个了故障还是依旧,头都大了。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问题和他的类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978-1-1.html

网友B:
我记得一般是线材的问题,您装的是固态mini接口还是SATA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题和他的类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978-1-1.html

现象近似但终止代码不同,有时还出现0xc000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一般是线材的问题,您装的是固态mini接口还是SATA接口的。

SATA接口。硬盘,数据线,显卡,内存都换了,原机光驱线也都拔掉了,还是装不了,读完重启要么卡壳要么蓝屏!感谢回复。

网友:
想办法换个CPU 看看

网友:
插内存条金手指试试或用一条内存条换一个插槽试试。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的,一样样替换过去

网友:
建议换一个好的带有核显的cpu试试,如果没有就在安装系统的时候跳过自带驱动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