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501j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1-11-09):
手上一台华硕笔记本,型号ux501jw,更换电池造成开机无显示,启动按电源键,电源键灯亮,F2键灯,大写锁定键灯依次闪一下熄灭,cpu工作风扇转,刷过bios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还是主板上有故障,请求大家帮助支招!谢谢!

网友:
你测测电压,阻止啥的呀,这样没法告诉你

网友:
有个+1.35v_dischrg电压只有0.2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干嘛用的,内存供电芯片也正常工作,找不出原因哪里有问题,可能是菜鸟没经验,感觉是内存和显卡有问题

网友:
测量5vsus_pwron_ec只有3.3v,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
有时开机没反应,有时开机风扇转cpu和显卡有温度

网友:
开机电流3a多了,都不显示无法开机

网友A:
开机5秒左右上升到3A多,判断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流有点大 啊  检查下有没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5秒左右上升到3A多,判断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3A多考虑下级又短路

网友:
你刷过bios,可能没刷对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就这一个还能触发,感觉是主板问题,现在上电后无法测PM_SYSPWROK_PCH点的电压,一测就断电停机,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另外12VA电压实测13.78V左右,是不是偏高

网友:
没图纸不好弄

网友:
前段时间有事没弄,今天用诊断卡测试就显示一个0,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