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80 开机0.6a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09):
长话短说没有文采,同行送修一台戴尔5580笔记本插电0.5a一开始以为bios问题。拆机看到cpu背面公共点13v短路,拆掉电容 自信装机 开机0.6a左右掉电后面刷了bios问题依旧!以为cpu坏了。后面想了想会不会是跟hp机器一样要用原装电源才能亮机!!插上原装充电器 开机掉电 重启几次亮机了美滋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A:
你应该是没装电池单用维修可调电源,实际上应该是接触不太好(因为原装的充电器里面带电源检测,维修头不带),所以会发生掉电,实际上没有问题!我遇到戴尔的都是用充电器点!!!!

网友:
新款戴尔头可以开机吧

网友B:
转换的电源接头不开机0.6掉电,用type-c转换口可以开机

网友:
这机子厉害了 拆开就能看到电容短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捡漏了   几百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没装电池单用维修可调电源,实际上应该是接触不太好(因为原装的充电器里面带电源检测,维修头不带 ...

接了电池也是开不了,电池没电!应该是没有检测角,所以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电源接头不开机0.6掉电,用type-c转换口可以开机

type-c 没试,下次尝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电源接头不开机0.6掉电,用type-c转换口可以开机

对的 有TYPE的就可以用  方便   有时候还不用拆电源线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CPU供电电容短路引起的瞬间掉电

网友:
Type-c供电开机尝试一下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HP有些机也是这个鸟样

网友:
还没遇到过Dell转接头导致不亮机掉电的,估计你那个转接头买回来,乱插中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有些机也是这个鸟样

HP确实遇到过,而且不触发

网友:
ZIUS6 ZIUS7 LA-A32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