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维修

楼主(2021-11-09):
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迅维论坛和各位热心的大佬们。
这个卡是黑屏,错误代码43
首先就是刷bios,无果
然后跑显存,卡这里不动。
个人感觉是核心问题,因为上次有个550就是测不了显存加焊核心后就可以测显存了

加焊后直接卡显卡开不了机,集显都启动不了
好吧,重置核心,然后遇到各种问题
经过折腾,两瓶锡珠用完,终于换好核心了,结果还是一样43。
忘记了扫描显存,以为核心挂了直接从另一个供电有问题的显卡上把核心拆了过来。结果还是不行,这次扫描了显存,最上面一行显示的显存正常没有问题。这就无语了,头疼,心也痛,钱啊
这里放了两个星期吧,论坛一哥们给我说要看最后一个才是最近的扫描结果,在此跪谢这个好心人。
翻到最后显示的b0 b1 555555
今天把这两个显存都拆下来重置。此卡终于修好了

网友:
发错版块了,不好意思

网友:
补充一下,开始会死机,重启后又是43。
刷了原厂560d后正常了但是系统和gpuz显示的是550,鲁大师又是显示460
可能是4g版的核心和2g版核心不一样的原因,原来的是fxf560 4g 现在的核心是his 560 2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