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 4G该8G

楼主(2021-11-09):
发现显卡4G该8G挺好玩的,换完现存 ,还能剩下一批4g现存。

网友:
遇上次品显存改到你哭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不用改其他地方吗?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的bga是怎么调的,我这里加焊一下就给整爆了,玩不起啊

网友:
直接把显存换了就行?原来是四片1g显存 换成2g的还用改bios?

网友:
改前刷好BIOS

网友:
请问第二行型号一样,但是第一行的110  和125混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的bga是怎么调的,我这里加焊一下就给整爆了,玩不起啊

不需要调BGA的,我都是用风枪直接干,目前还没有干死过,笔记本显存和台式机显卡的显存我都是风枪430去拆,400装,没有干死过一个显存

网友C:
要改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调BGA的,我都是用风枪直接干,目前还没有干死过,笔记本显存和台式机显卡的显存我都是风枪430去拆 ...

牛批,向你学习

网友:
哪天有条件也试试

网友:
楼主fc的bios能分享下么

网友:
改了只用刷BIOS、次显存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改电阻吗

直接改了,刷BIOS就行了。

网友:
厉害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