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屏幕背光维修

楼主(2021-11-09):
很多老人都很熟悉这个故障了,就是屏幕排线通病,把断掉的线重新焊接一下就OK了很简单

补充内容 (2021-11-16 10:09):
图片顺序发错了,最后两张是机器初始故障,修好后没有拍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这个问题修了好久了,真是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这效果也能收到钱?那么多灯珠不亮。

网友:
没焊好,有漏光,客户要骂人的

网友:
可以改进下 这种效果这边是收不到钱的

网友:
这个通病,就是焊盘有点小。

网友:
A1708  屏幕本身其实坏的也多,你这种舞台灯光效果的还能收到钱嘛?

网友:
高手可以

网友:
修好了效果完美,故障图是没修之前拍的,修好忘记拍了。

网友:
你这没焊好啊

网友:
这效果能给钱吗?

网友:
太小了不好焊

网友:
这不对,这样接的效果不好, 要全接,显示亮度才够,而且你这短接的还有几个线没接到,所以下面有舞台灯

网友:
这个舞台灯效果 客户没把你头打掉吗?

网友:
修成这样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学习了,这个要基本功过关才行

网友:
六条控制线都没接好。焊完要测量一下是不是都接上了 然后补绿油固化绝缘一下再贴绝缘效果会更好

网友:
绿油固化绝缘一下

网友:
这是用着自己断掉的??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条吧,不过我也没敢换过,都是发给别人换。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佩服

网友:
有人是拆开屏幕换排线吗

网友:
这屏幕舞台灯光效果不错

网友:
客户不会给钱吧

网友:
屏幕好像漏光,是本来就这样的吗,用苹果的客户一般还是比较挑剔的

网友:
下面一条都是暗的,这到底是屏本身有问题,还是属于没焊好?这种能交给客户吗

网友:
额。这是不是漏光了

网友:
这个得需要好的维修工具和好的焊工才可以。的

网友:
你这样修机,客户不让你赔钱?!

网友:
将就的客户还是能接受的 直接说要么就这样 要么换屏4800

网友:
修得这样客户好难接受的 发去深圳换不贵啊 自己不用包风险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射灯效果,

网友:
高手,来学习一下,焊接技术牛!

网友:
没搞好吧,,只亮了一半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