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维修

楼主(2021-11-09):
通电无复位,测试发现无cpu供电,按时序向上测cpu vtt为1v正常

然后测vcc sa为0v,问题找到了

接下看看vcc sa是什么产生的,上图纸,是u10驱动一个MOS管产生的,比较简单

看看U10的工作条件,很简单,看有没有供电和EN信号,测试都有,说明U10已坏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加上CPU VTT和CPU SA电压差不多,所以拆掉U10,短接6和5,强制驱动MOS管,电压出来了,亮机了

网友:
无芯片更换的修法。

网友(2022-01-27):
12V强制驱动Q97会不会电压偏高,原5脚输出是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