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恶魔 hdmi和dvi 5v短路

楼主(2021-11-10):
由于是个人爱好者,卡是自己的,现在hdmi和dvi没有视频输出。测得dvi 5v短路状态。哪位大神有这个卡的图纸给看一下 应该修哪里!谢谢了

网友:
请维修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
我直接给你修。

网友:
烧鸡应该是最快的

网友:
实际是大部分都没图纸,都是搜着元件的图纸摸索着修

网友A:
根据V星的图纸,这个供电同时供给了DVI接口,来自于一个78M05芯片。

网友B:
先拆掉这两个芯片看看

网友:
参考公版看看

网友C:
学习了,我这回收了十几张显卡,5张rx560,已经搞废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这回收了十几张显卡,5张rx560,已经搞废两个了

在哪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V星的图纸,这个供电同时供给了DVI接口,来自于一个78M05芯片。

两个的右边这一个  之前是烧毁的状态,开机不识别显卡,我更换了,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hdmi和 dvi没法用  不知道左边的那个78M05 是干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拆掉这两个芯片看看

两个的右边这一个 之前是烧毁的状态,开机不识别显卡,我更换了,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hdmi和 dvi没法用 不知道左边的那个78M05 是干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的右边这一个 之前是烧毁的状态,开机不识别显卡,我更换了,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hdmi和 dvi没法用 不知道左边的那个78M05 是干嘛的

就是12v转5v啊,是直接连dvi和hdmi接口的

网友:
自己会搞报废的,交给专业人士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12v转5v啊,是直接连dvi和hdmi接口的

两个都是????

网友F:
三脚元件那个发烫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脚元件那个发烫就是

发烫的被我替换掉了  现在量输出是短路的  但是dp接口 和卡都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可以参考一下V星的V314   基本差不多的

网友:
我也有张卡,dvi正常,hdmi一插,hdmi的供电就被拉低了,查不到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