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是新手,求个v星b85-ie35的图纸

楼主(2021-11-10):
谢谢各位了,我是电子爱好者,刚接触这东西,正好手机有一块这个主板,故障现象是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插拔主板atx电源线,否则开机没反应,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
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接触的挺好,现在不知道是哪出的毛病,等级不后下载不了电路图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线每个口电压多少

网友:
直通绿线和地线后测量每个的电压么

网友:
绿色接通后 红色5.18蓝色11.7 橙色3.33 黄色12.18

网友:
电压应该没问题,现在问题应该在触发电路上

网友:
哈咯  有哪位大佬在

网友:
咋没人帮忙呢

网友:
你这意思重新插拔ATX线就可以好了,那直接插拔电源线呢,是不是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一般和主板没什么关系吧,应该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重新插拔电源真不行 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