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主板如何刷入ROM格式的BIOS

楼主(2021-11-10):
网上找了很多方法(自己没有编辑器),有没有什么方法把ROM格式转换成CAP格式直接刷入

网友:
随便下一个编程器软件就有转换功能,要是用得少买一个几块钱包邮的黄金版编程器直接可以刷,不用考虑bios头的问题自动转换,如果用得多就买809f  什么都修就买809h

网友:
刷之前最好用编程器备份好bios,就可以谁便折腾了,刷死了还可以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