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E rev 1.03 随机启动和停止

楼主(2021-11-10):
检查主板:
我测量了主板的不同子源,我在 1.05_PCH 源中找到了 1.4v,(在为所述源供电的 mosfet 源中精确测量),正确的应该是 1.05v。然后我测量了 IC为所述 mosfet 的门供电,OP-AMP LM358 和其中的引脚 3,即非反相输入,它直接依赖于一个值,并且在数字上等于 1.05_PCH 源的值,这已被更改使用 1.4v,该电压来自 3.3v 的分压器,但是,在检查所述分压器之前,抬起 LM358,测量时,引脚 3 上出现正确值 1.050v,我们继续更改 LM358 和。
2.-问题2,它启动,发出哔哔声,但下降并再次重启(在循环中),我测量使能电压,在测量其中一RAM后,我发现vcore pin 1的使能,在集电极中测量将信号切换到地的 BJT,我看到它有 3.3v,但 BJT 的底部有 0.6v应该有 0.0v电阻问题贬值但对我来说拆焊 BJT 和瞧,我还在底部拆焊了一个。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故障它更简单。 注意此封装中的 mosfet BJT在主板中在数字电子设备中完成相同的任务即充当开关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它是 N 通道还是 P 通道 mosfet或者如果是 BJT Npn PNP。在万用表的情况下们将实现这种用途无论是 mosfet 还是 BJT们都是数字开关。
3.-下一个问题它仍然没有给出视频Super I / O中的vcore电压普查不正确它的值为1.7vO_VCORE_IN),正确的值为865mV我知道为分压器它是由两个1k电阻组成的计算得到大约865mV那么由于该分压器的电阻R2焊接不良由以前的技术人员). 解决了,工作正常

ASUS H81M-E REV 1.03 (BOARDVIEW).fz

网友A:
外国友人翻译后的帖子  还是很用心的   加分  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国友人翻译后的帖子  还是很用心的   加分  鼓励

难怪我说表述怪怪的

网友B:
看说话不像本地人呀

网友:
国外同行的机翻作品,倒是刚发现老外管三极管叫BJT的

网友:
华硕H81,至少5-6年了

网友C:
好专业的样子,我修主板就是短路,主供电,bios然后修不好料板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专业的样子,我修主板就是短路,主供电,bios然后修不好料板伺候

我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说话不像本地人呀

客官  听您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啊

网友:
H81老主板了,心细点位图排除故障赞一个

网友:
我已经尝试努力理解这段话了,无奈实在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