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0不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10):
实测1、2脚有16.5V,3、4脚3.1V,5脚1.9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不充电,电池是新的,但是我直接量电池上面的电压只有2V,这个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不充电

网友:
放那充一晚上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

网友:
这边应该淘汰了

网友:
电池放久了,充不起来就更换

网友:
先换电池 2V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