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400W电源,保护不开机!

楼主(2021-11-10):
   本是一个吃灰的电源,这次拿出来保护不开机了。吃灰之前还是正常的。待机有5.09Ⅴ,绿线3.5Ⅴ,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无输出,没有发现有坏的原件。应该是双管正激双磁放大的结构。前级用1pcs02芯片,后级有DWA103N  +LM324。查了DWA103N相关引脚,3脚有5.09V,   13脚有4.5Ⅴ,有供电,后大胆的短接DWA103N的2-3脚强制开机。测得12v  3.3Ⅴ稳定,5Ⅴ不稳在4.8-5.1有跳动,这一点跳动。不应该保护吧?查5Ⅴ的稳压反馈电路不知道在哪?求大神们指点,还有哪里方向?

补充内容 (2021-12-1 17:54):
这一段时间为修这个电源,真的学会了好多关于电源知识,终于修好了,以后对修电源更有信心了

网友:
型号是NX400?

网友:
加分太难了~~~~

网友:
DWA103N芯片强行短接2-3,听到继电器不断的嗒嗒嗒开合的声音,电源启动了。3.3和12Ⅴ有0.0几波动,5V有0.3左右波动,DWA103N的1脚PGI在0.6-1.5Ⅴ之间跳动,PGO没有电压。查PGI电路元件没问题,这条线路中只有一个贴片电容。 pgi待机0.57ⅴ。

网友:
在强行开机哈,发现主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电压很不稳定。80-200V多之间不停波动。检查开光管和周边元件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方向在那里了?

网友A:
采样电阻,滤波电容,5伏电路可能存在短路或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滤波电容,5伏电路可能存在短路或电阻阻值变化

之前一直在5v徘徊。周边元件都检查了,没问题。我觉得问题是开关管和初级绕组之上。初级绕组电压不稳,造成输出级PGI和5V不稳,PGI不稳芯片保护,开光管周边到芯片1001dl的元件查了个遍也没问题。主电容也有390ⅴ,PFC也已经工作了。怀疑应该是1001dl的问题,它驱动着初级绕组的两个开关管。

网友B:
先查后级四路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有无霉断,阻值有无变大。

网友C:
查看一下-12的二极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后级四路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有无霉断,阻值有无变大。

那这四路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12的二极管,有可能

先前也有考虑这点,查了没问题。台达讨厌的一点是元件没坏。就是不开机,

网友D:
建议:更换变压器初级PWM芯片的启动电容,应该是50v耐压值47V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更换变压器初级PWM芯片的启动电容,应该是50v耐压值47VF

没有标示容量。测试了10vF。

网友:
想了一下,风扇转一下停是短路保护,重点查一下324,3脚与2脚进行比较,5脚与6脚进行比较,10脚与9脚进行比较,12与13进行比较,4个比较器重点查一下那一路到5V,并对这一路进行重点排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标示容量。测试了10vF。

启动电容是指初级振荡块启动电容,一般是50V耐压,47UF的电解电容,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与这个没关系。

网友D:
你可以先对3.3V、5V、12V输出对地打一阻值,看看到底是那一路对地短路或是对地阻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对3.3V、5V、12V输出对地打一阻值,看看到底是那一路对地短路或是对地阻值小

后四路对地先前查了没有短路,3.3V 90Ω   5V12Ⅴ都是200多Ω,今天又查一下,发现5V12Ⅴ都是400多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容是指初级振荡块启动电容,一般是50V耐压,47UF的电解电容,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与这个没关系。

没有找到这个电解电容,图片所指的电容,就是给芯片1001dl供电的,芯片驱动初级绕组上的两个开光管。

网友F:
看着挺高端的,400W居然双板带继电器,二次侧电感数估计是双磁放大的,既然5V跳动就查5V的磁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挺高端的,400W居然双板带继电器,二次侧电感数估计是双磁放大的,既然5V跳动就查5V的磁放大电路。

主电容是400V330vF  就当一个学习电源吧。有空帮弄一下。修到现在,学的好多东西。

网友G:
吃灰后发生故障的,按经验都是小电解电容惹的祸。需要电桥或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只量容量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吃灰后发生故障的,按经验都是小电解电容惹的祸。需要电桥或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只量容量不好使。

电桥和晶体测试仪有没有性价比好的推荐?

网友:
电源修起来费劲,原件太密

网友:
应该是PF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初级的绕组的电压不断跳变,原因找到了。就是驱动芯片不断的重启,原因是的空占比已经最低了,能量转到后级还是太高。加上负载后,启动还是保护,强行开起,各电压稳定,初级的绕组的电压也稳定了。只有5V加负载电压被拉低,离真相越来越近了。5V加负载电压被拉低,各位说说应该查哪里。

网友:
拆下电容测没问题,拆了太多东西了,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元件。在路测 肖特基二极管也没问题、

网友:
应该有点像是pfc问题

网友:
有怀疑的元件都拆了,拆了太多东西了,还买了个晶体管测试仪,检查都没有问题。最终怀疑还是DWA103N问题,各脚都正常,也有PGI电压1.5V,没有PG。还有一点很怀疑,就是第5脚是12V电流检查脚,输出多少这脚就是多少,其它3.3V 5V电流检查脚多少都拉低点。这电源要有PG后,各电压负载才没问题。查了一下,WT7515-S141各引脚和DWA103N 都一样,上网买回来替换上,开机正常启动了,接负载各电压稳定。也有PG信号了,上电脑也能正常工作了。太开心,折腾了这么久,终于修好了。

网友:
换了wt7515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