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掉电,风扇不转

楼主(2021-11-10):
今遇到一台1502版号820-2942-A板子可以开机一装后盖就掉电,风扇不转,CPU巨热,怀疑高温保护掉电,经测fan pwm无电压,往上查Q6060一脚3V有,二脚无SMC_Fan_0_CLK,看点位通往U5000,加焊EC无果,二极管档对地779 是不是要换EC了

网友A:
某个零件被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零件被接触不良

后盖拆了,可以开机进系统,风扇还是不转

网友A:
功率不大 风扇不会转 只有刚开机会转来测试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 风扇不会转 只有刚开机会转来测试风扇是否正常

开机也不转,后盖拆了进系统CPU都烫手了还是不转

网友A:
是Q6060MOS管S极电压为0  查一下后面的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6060MOS管S极电压为0  查一下后面的控制电路

R6061右边有3V,所以不确定这个电路FAN 0 CTL的电压是EC给出来的,还是3.3过100K电阻分过来的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图 看目前是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图 看目前是不导通

好,谢谢,我先整Q6060试试,先把风扇整转了,再看为啥一合后盖就掉电的问题

网友B:
1502温控很少出问题 开机就是不转的 温度压力测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2温控很少出问题 开机就是不转的 温度压力测试试试

温度压力怎么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2温控很少出问题 开机就是不转的 温度压力测试试试

后盖打开后开机风扇不转,CPU巨烫,怕给CPU干爆了,不敢再搞其他的了

网友:
风扇已经转了,目前开机掉电

网友:
换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