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稳定,该从哪儿查起?

楼主(2021-11-10):
系统重装过,内存条换过,CPU换过。平时上上网没什么问题,就是重度使用就死机。比如ada64烤机。画面直接停留,没有蓝屏没有报错。X79的主板,外置显卡。
我只是想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当然你可以说直接换板。如果都直接换新板,论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
主板问题 更换配件没用吧

网友:
注意主板的供电

网友:
我也怀疑过,但是用示波器打波形都很好

网友:
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
一个个部件换

网友A:
这种主板最难修,我的思路是开机进系统不死机正常时候的各个供电、信号的电压先记下来(有示波器最好,记录好波形),等他死机的时候,再测量一次,看电压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地方再分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最难修,我的思路是开机进系统不死机正常时候的各个供电、信号的电压先记下来(有示波器最好,记录 ...

有道理,这个办法可以试试